求助高手!东芝pro 6100 开关键,没有电.

楼主(2012-07-05):
东芝pro 6100 插上适配器就有3v5v 出来,可是开关键一端接地另一端应该接有高电平3v吧?问了高手,让我跑EC和开关键的线路,跑了一天没通,Ec的供电脚也没有电,请问高手 EC的电是从哪里来的?源头是3v,5v待机电过来的么?
求助

网友:
EC出来的信号,应该经过一个电阻升压的。如果有图纸。这问题。好解决。

网友:
升压的电阻上面。一般是直通,5V 或是3V的。你查一下。

网友:
谢谢!就是没有图纸,熊瞎子过河,青高手指教!现在开关键是没有高电平!

网友:
找到pro 6100 图纸,但很多地方看不懂,例如在图纸中标明的A和B,还有请问点位图和电路图区别,请高人指点!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