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420的笔记本用电池花屏

楼主(2012-07-05):
联想  旭日420的笔记本用电池花屏      带电池    拔电源后就花屏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换个电池呢

网友:
请把问题说清楚些,究竟是单独电池花屏,还是电池加电源时花屏,如果单独电源供电还花屏么?

网友:
是这样的    带电池和插适配器开机正常    开机以后进了系统 了    这时候你把适配器拔了     就花屏了    在电池用 着   有时候花  有时候不花

网友:
显卡供电电容

网友:
集成显卡的

网友:
显卡更换了没有,试过没得?

网友:
用电池花了,你在插上AC,还会花嘛?
看看各路电压有没有被拉低不足。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供电出问题喽。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慢慢查了。就是对比电压吧

网友:
量下在用电池的情况下和单用适配器的时候 桥电压有没有太大变化

网友:
显卡问题,我这里有台,不是花,是死机

网友:
建议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我修过大部分是显卡问题,但是楼主还是先考虑电压吧!

网友:
集成花屏考虑内存吧。

网友:
隔离保护有问题也会引起电压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