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2-07-05):
今天遇到个海尔的19液晶,花屏,型号是HT-19083HW,花屏,怎么修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花屏分很多种  最好上图

网友:
(标注为WB3  3100s)的1脚相连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7600-1-1.html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先确定问题, 换下屏线试试,要不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新书来学习咯

网友:
我见过两个红绿竖线,驱动换了也一样,好像是屏和板的连接线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