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个技嘉G41不触发

楼主(2012-07-05):
本人有个技嘉G41不触发 触发脚有5V  晶振0.15左右两个脚,应该正常的!3.3v  5v对地阻止一般为多少为正常啊??高手再给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待机3vsb有了看看有么供电短路,然后就5步   1你就看power_sw#信号,到i/o,有么有跳变,2,32.768有么工作,3,i/o到sb有么有跳变,4,slp_l3#,有没有发给i/o,5,i/o的ps_on#有么拉低,

网友:
整错了是slp_s3#,不是slp_l3,理解

网友:
PWRBTN有变化吗?RSMRST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