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HPC 白屏之驱动板维修 高手请讲

楼主(2012-07-05):
下午同事拿来一个19HPC液晶 开机现象白屏 通用套件刷19通用程序点屏为好的 问题重点锁定在驱动板上 如图 测得5V 3.3供电都有 到屏线上两5V却不够再上图 如图下面那个三极管 三条脚的下面那个烧过为A14开头 代换过 屏供电有5V 加电还是白屏 没有思路了 老改驱动板会越来越倒退 高手老鸟求救!!!

网友:
看看屏线     估计是屏线不良

网友:
\再测下驱动板3.3V 1.8V  有没有,如果屏线上电压不够,就直接把5V拉过去,我改过的,之前也是白屏,连过去之后就好了

网友A:
主IC换   掉啊  再不行 最后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IC换   掉啊  再不行 最后改

修驱动板的思路 也就是芯片维修 一般修哪些元件 1117?嗯?

网友:
正在期待结果中,还有高压板的维修思路。

网友B:
同修一个杂牌19寸白屏显示器,现象是1748附近的电容短路, 造成MAX1748烧了,更换1748之后,3.3V 5V,都有了, 还是白屏,也不知道从哪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修一个杂牌19寸白屏显示器,现象是1748附近的电容短路, 造成MAX1748烧了,更换1748之后,3.3V 5V,都有了 ...

建议听从五楼的 电压修出来了换主控IC  我也换换试试

网友C:
给我的感觉像是屏线的问题,你多换两根,看看5V够不够,不够拉过去看看,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我的感觉像是屏线的问题,你多换两根,看看5V够不够,不够拉过去看看,我遇到过

试试`````````````

网友D:
把电源板上的电容换了。

网友:
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维修思路哪位大虾能分享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源板上的电容换了。

不是电源板问题 现在改通用板写个20寸屏程序 按键再改一下就好了 驱动板问题啊

网友E:
原板没刷个程序吗?我昨晚修一台白屏的,网上下载一个程序,刷入去,偏绿,找不到其他程序了,再刷回原芯片的备份,奇迹般正常了,没动过其他东西

网友:
你直接把那个三极管的5v短接不就好了啊?

网友F:
查下主IC的工作条件吧,若有主IC的PDF对着修会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板没刷个程序吗?我昨晚修一台白屏的,网上下载一个程序,刷入去,偏绿,找不到其他程序了,再刷回原芯 ...

你看下上面图 貌似刷不上程序 我也想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下主IC的工作条件吧,若有主IC的PDF对着修会更好些!

这点真没想到很给力 以后慢慢摸索着前进

网友G:
遇到好几台白屏的了,不会修,只好退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屏不坏、都能修的 屏电路坏了也有得一修 啊

不会修,又如何修?要会修才有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好几台白屏的了,不会修,只好退还给客户了。

实在不行 换板可以修好的

网友:
     换IC试 不行再改

网友:
遇到几台白屏的,没修好

网友I:
不知道 问题解决了没?是啥原因 导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 问题解决了没?是啥原因 导致的啊?

问题依然 没有解决 主芯片料板里面没有 电压都够了  单芯片写程序写不了 汗 还得改板 改板跳下按键搞定 不过还没有收工 还在研究那个原装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