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主板升级

楼主(2012-07-05):
  我铭瑄的主板酷睿的CPU我想把主板升级该怎么做  求详细解说   谢谢

网友:
我晕,这个好像要去铭瑄的论坛找吧

网友:
是升级BIOS吧?

否则只有换了

网友:
楼主你最好学习些硬件常识,都不知道你是想说升级主板还只是bios。
看前者看主板芯片是否支持,后者去官网

网友:
主板还可以升级吗?    只有换不可以升级...   升BIOS就可以..

网友:
一头雾水

网友:
楼主说的是电脑升级吧!加条内存,加个独显,换CPU的话没必要了吧!你的具体配置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