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不触发维修特殊一例

楼主(2012-07-05):
接同行送修一东芝L310笔记本电脑,待机电流0.001A,按开机键不能触发,可调电源电流无任何反应。拆机检测,发现开机按钮SW1上NBSWON#无3.3V 电压。查待机电压有+3VPCU  +5VPCU。再查看电路图NBSWON#这个信号是IO芯片WPCE775C第95脚直接和它相连,中间无任何原件,因此这个电压应是IO发出的。查IO 待机条件19、46、76、88、115、102等各供电均有3.3V .再查97脚MTEMP、 64脚ACIN、 85脚VCC_POR#、104脚VREF_uR等均有3.3V供电。再查晶振Y1,一脚0.65 别一脚0.35电压,也应当正常。于是判断IO坏,换一新WPCE775C,上电测试,毛病依然。NBSWON#依然0.3V,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上网查案例,L310不开机的毛病到不少,但没有一例开机按钮上无电压,维修至此进入死角。放了一晚,第二天仔细想和IO开机有关的原件,突然想起这个IO开机要和BIOS芯片U2进行通信,虽然不相信BIOS会导致NBSWON#无3.3V电压,但还是抱着试试的心情跑下电路图,结果发现BIOS芯片U2第六脚和IO第92脚SPI_SCK_uR相连的33欧电阻R405没有了。测BIOS第6脚有3.3电压,虽然不相信这个电阻就是导致SW1无电压的原凶,但无疑这个信号也十分重要因此找了一个20欧左右的电阻装上去,再接电,待机电流稳定的停在0.002,量NBSWON#信号居然有了3.3V,心头狂喜,短接NBSWON#,电流真线上升,到0.7A左右时,鲜红的东芝LOG出来。至此本机成功修复。经询问原来本机经同行维修过,他说原来IO发热厉害,因此换过IO,而这个电阻在IO背面,上面帖有绝缘塑料纸,估计他在换IO时没撕下塑料纸,塑料纸遇热收缩时将电容拉掉了,而我在撕下塑料纸时也没检查塑料纸,在此提醒大家:撕下主板上的帖纸时检查下上面是否带下了元件可能在维修时会少走很多冤枉路。还有本例特殊在IO和BIOS之间断线会导致开机按钮没3.3V,这种案例我还是第一次发现。

网友:
楼主还是挺牛的,呵呵,看来又增加了一些经验了啊。呵呵呵呵。只是有时候记不住这些分享的好东西啊

网友:
经验就是在不断的摸索中积累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种案例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EC的供电复位晶振正常工作后会跟BIOS通信。

是啊呵呵吕

网友:
还是  看图纸 修 为好啊

网友:
   开关电压应该是ec内部上拉的、可是ec的gpio的定义是在bios里的、所以ec和bios通讯不正常、造成开关脚无电压、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bios文件不对也会导致不开机的。其实是一个道理。

网友:
这个正常吧! 曾见过 BIOS问题 导致3 5V没供电的!

网友:
应该是先有3,5伏才能触发吧

网友:
程序引起的故障很多,这个还是第一个

网友:
很好学习了啊

网友:
绝缘塑料纸会带走元件,以后会注意的了.谢谢楼主!

网友:
其实,通过这个案例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一定要做好必要的沟通,同行送修的机器,需要先问明白初始故障是什么?之后做过哪些操作?

网友:
呵呵  是啊 维修是个细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又是一个走运的机子

网友:
BIOSS引起不通电的我也遇到过     V460 EC的BIOSS就是个例子

网友:
谢谢LZ的分享。很好的案例、、以后多点来看看才行。。

网友:
楼主的案例不错,先谢谢了,值得借鉴下,此EC应该不带程序,开机肯定要又BIOS里的程序进行数据交换

数据通信有问题的话,EC所有的引脚都没得到定义,当然NBSWON#没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