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片中的Q33三级管工作原理!

楼主(2012-07-05):
图片中的Q33三级管工作原理!

网友:
DCIN_DRV  这个信号有U61发出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没办法到现在也没怎么搞懂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1207-1-1.html
我估计做维修的这行是没有几个搞懂的
还是找点资料看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IxNjI3MjQ=.html?f=2810581

网友:
Q33这个管子不起作用的!有没有都一样的!可以1-3连接起来一样用的!这就是这个电路的设计!没别的意思!

网友:
因为DCIN_DRV这个线号永远都是高电平!否则就是这个信号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