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IBM E420又是通病

楼主(2012-07-05):
最近这几天连续遇到三台IBM E420的机器 ,这机器应该刚刚过保有些还在保内,都是同一问题,插上电源就滋滋滋的响。经检查,为给CPU供电的两组MOS管漏电。其实不知道是哪一组,反正两组一起换,它原来用的MOS管是那种铁片式的,找不到元件,就用普通8脚的MOS管换上飞线上去换的。故障OK。

网友:
这机器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E420好像3V 5V待机电路也爱坏。

网友:
能不能再详细点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台rsmrst#不正常引起的不触发、这款本子貌似坏的很多啊、

网友:
是呀  可能是吧

网友:
机器修时间长了 就发现了

网友A:
RSMRST#信号不起来,那问题也比较多吧,比如EC自身,无待机电压,EC的上电条件没有满足什么的

网友B:
前两天修过一台 3 5V供电芯片不良导致!  联想的E系列 真的感觉有点让人恭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SMRST#信号不起来,那问题也比较多吧,比如EC自身,无待机电压,EC的上电条件没有满足什么的

这位兄台说得头头是道,我有一台G455的按键无触发,待机电流,BIOS,RST,供电,时钟都正常,是怎么个回事?

网友:
遇到过,但现像不一样。冷机子进系统就掉电

网友:
呵呵学习了 知道这个同病后 在接到这个本本先听有没有想声 有的华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修过一台 3 5V供电芯片不良导致!  联想的E系列 真的感觉有点让人恭维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 能说说 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谢谢分享,记住了。这款机子有设计缺陷吧

网友:
这中机器还没有修到过,以后要是修道了就不用走弯路啦 ,先谢过!

网友:
有待机不触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兄台说得头头是道,我有一台G455的按键无触发,待机电流,BIOS,RST,供电,时钟都正常,是怎么个回事?

你说的也不是很清楚,你说的复位是EC的复位和时钟?你可有尝试过换EC呢,还有刷BIOS

网友:
挺不错的
不稳定时最难修的

网友:
这个是最基本的,望兄台指教!!你有G455的图纸不?没有你下载这个看看,

联想g455_NAWA1 LA-5971P.pdf

网友:
楼主怎么不上张图   来亮下像吗

网友:
头一天来一个响的机器,第二天又来一个会响的,过了几天又来一个,我觉得不对劲了。要研究研究。直接打开查,听见响 声,先仔细听,觉得大概在CPU那块,然后把CPU拿下来插电,不响 了,这足说明了是CPU这一块出问题然后我在想,这声音肯定有漏电。那断天高管,就可以确定下来了,那CPU座旁边有三个电感,两个相连,的,一个不相连的,其实一个的是GPU供电的,我把这个高管断开,还会响,我再把。给内部CPU 供电的其中一个高管
断开,还在响,然后再把另一个高管断开,把这装管回去这时我跟店里同事说,肯定不响了,插上电,滋滋滋的响,哇靠不是吧,还响,觉得是不是思路错了,我仔细想想,不对啊,这低管要是坏的,那高管只有一个低下来也会
响的,因为这两组是并联起来的呀,那两个高管一起去掉。绝对不响了,果然,高管都拆,就不响 了,然后找件,却没有这样的铁片MOS管。只能用8脚的,有线飞上,OK。搞定了。收费550元

楼主这维修收费真给力!!看来楼主必属精品维修店,一般一天只须一档买卖,就可以静下心来上网打游戏了,在下十分的佩服!!

网友:
这个学习了,以后可以秒杀了,哈哈

网友:
楼主这款笔记本好像还没出保修期吧?

网友:
找回贴片的管才耐用,普通管代用过。容易烧

网友:
我这里也遇到了一台,有响声。。。机器不稳定,有时能点亮。。。

网友:
看来那种mos管真爱坏啊

网友:
能提供图纸跟图片就好了

网友:
飞线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有的复合mos管找不到,就用普通的管飞线代替,。

网友:
新手  学习了   楼主好伟大   这是宝贵的经验

网友:
以后这款机器又给我们增加收入了,哈哈哈

网友:
这种铁片的mos管 也买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能说说 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

550元。。。你真能收啊。。我一定要向你学习··

网友:
有照片就好了。。

网友:
各个品牌都独领风骚!

网友:
楼主用什么型号的场管代换,稳定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受教了

网友:
那要看PWRBTN#是否起来,而且南桥的ACPI是否工作作正常,最主要的是CPURST#是否OK!开关键是否好的!

网友:
我手上一台本来是没有3,5V,换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3,5V都出来了,插电直接到0.7A左右,没有CPU供电。再没有办法了。CPU主供电芯片的一些条件不会看,也不知道再从哪里下手了。是不是要换芯片。

网友:
可惜没实物图,学习了

网友(2012-08-22):
原先弄过一个e40的,时开时掉电,最后还没搞好

网友:
这机器现在还没修到

网友:
刚学习的 希望LZ写详细点

网友:
楼主是用的什么MOS管。详细点可以么。线怎么飞,我今天也遇到一台。谢谢

网友:
发现IBM的低端真的是很垃圾~~~~~~~~~~··E40  E420

网友:
哇靠  上次遇到这样的  下了CPU卟响了 以为CPU 坏了   就没修  艹

网友(2012-09-26):
   在修,换95280

网友:
应该拍个图传上来,更清楚了。

网友:
LZ要是把图上传就更给力了

网友:
感谢楼主,以后修到不会走多路了

网友:
这种机器又只有一年保修,太坑爹了1

网友:
我遇到了个,换了不行   呵呵。是上端坏了。上端有一对  我没有一对一起换   换了一个上端管。会不会必须换一对啊!我换了一个上端开机到O.08

网友:
这个我倒没看见过

网友:
还好有高端机坏,不然维修没搞头了。

网友:
这机子不止一个通病啊

网友:
兹兹响。能亮吗/不亮的话,电流多少

网友(点评):
不能亮,插上电待机就0.6几了。。没装电池的情况下

网友:
修过 E420  和v460的  都是这种铁片的场馆   质量太差了  而且没的买  我们都是用普通管飞线处理的

网友:
这机器的毛病还真是不少呢

网友:
全;豆腐干环境看来;山豆根好看了

网友:
同意楼主 O(∩_∩)O谢谢

网友:
难道这机器有设计缺陷?CPU管子容易坏?待机芯片也容易坏?

网友:
这还没遇到过,不过E系列的机器真不是什么好货。E40的也修到不少了。

网友:
这款机器这种问题暂时还没修到过,但LENOVO  B460 就容易出这短路问题。也是贴片式MOS管问题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3 5V电压变低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是铁壳场管坏了,找普通场管飞线搞定,
不过我也换掉CPU供电芯片,几个月了也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管子温度高的很,很容易坏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了,但是怎么是三组一共六个那种贴片呢,换试试

网友:
这个提醒的很好

网友:
这个通病呀,还没是遇到过,谢谢

网友:
E系列 垃圾呀 和 老 THINK  一点关系都没有喽

网友:
偶用的就是联想的E系列。搞什么啊?这么多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这机器确定3.5V爱坏的。这机器问题多

网友(2012-07-06):
楼主 能说说 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

你那消费水平蛮高的嘛,修板能报550,你是怎么跟客户报故障的,他没问修哪里吗
550?羡慕啊

网友:
响的,因为这两组是并联起来的呀,那两个高管一起去掉。绝对不响了,果然,高管都拆,就不响 了,然后找件,却没有这样的铁片MOS管。只能用8脚的,有线飞上,OK。搞定了。收费550元
断开,还在响,然后再把另一个高管断开,把这装管回去这时我跟店里同事说,肯定不响了,插上电,滋滋滋的响,哇靠不是吧,还响,觉得是不是思路错了,我仔细想想,不对啊,这低管要是坏的,那高管只有一个低下来也会
然后我在想,这声音肯定有漏电。那断天高管,就可以确定下来了,那CPU座旁边有三个电感,两个相连,的,一个不相连的,其实一个的是GPU供电的,我把这个高管断开,会响,我再把。给内问CPU
头一天来一个响的机器,第二天又来一个会响的,过了几天又来一个,我觉得不对劲了。要研究研究。直接打开查,听见响 声,先仔细听,觉得大概在CPU那块,然后把CPU拿下来插电,不响 了,这足说明了是CPU这一块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