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198三极管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07-05):
能用A733或C945吗?

网友:
大小一样NPN还NPN的!PNP换PNP的即可!不可以换错!否则管子不工作的!还会烧东西的!

网友:
pnp跟npn你都说了,让我们怎么回答呀?查下参数,功率、耐压、电流、频率相当的就能代。

网友:
就用C945换,或C1815。

网友:
NPN管 C945、C1815都可以 但是注意管脚

网友:
该管是通用型NPN管,用C1815 C2000 C1740 C2390 C2459 (均2SC)3DG120C等等均可代换,注意管脚排列 c945功率有些小
c3198在航嘉电源上用的多些
megagame
说中了,正是航嘉电源,换了两个C3198, 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