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8502E代替8512E的方法

楼主(2012-07-05):
iTE8502E与8512E可以互向代换!但是后缀名要一定一样!不然程序不一样会烧东西的!切记坳!!!

不一样的我在上网本试过 也没烧啊 且他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2012-08-06):
Y450哥们,没烧东西。但能否代用?
不一定,我在Y450上,代换过,后缀名是不一样的,没烧东西

网友(2012-07-05):
     有的板子貌似不能代换的吧、

网友:
别说的那么吓人,搞的人慌

网友:
谢谢楼主  顶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程序不一样就能烧鸡?

要是引脚不一样才会烧鸡吧。

网友:
这两种芯片都很常见吧,一定需要代换吗?

网友:
我觉得这个跟芯片组有关系,

用sis的和intel的不一样,也可能就是里面写的程序不一样,

只要能在intel芯片组的,应该可以互换。

网友A:
拜托,程序是写在EC BIOS里面的。广达,华硕的板子我都有代换,从来没有看什么后缀型号。代换过的机器DELL 1088 A860 A840 ASUS F81SE 等。

网友:
真的是很好的实用经验,省得分开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拜托,程序是写在EC BIOS里面的。广达,华硕的板子我都有代换,从来没有看什么后缀型号。代换过的机器DEL ...

ec bios,是个什么东东啊?

第一次听说。

网友(点评):
新款机器有两个BIOS一个是南桥的一个EC的。

网友:
我就从来没去代换过,一般是什么IO就换什么样的,以后试试看

网友:
我看很多图纸的框架图写8502,实际电路里面是8512,应该是可以代换

网友:
我在上网本上试过一次  而且能用   但不小的别的机器怎样的额

网友:
    这两个EC可以互换,都换了好多。也没见过出什么情况的。

没见后缀不一样的还不能换 我换过不一样的

网友(2012-08-05):
今天换下试试

网友:
不要因小失大阿。。。。

网友:
以前代换过,不过没注意后缀是不是一样,可能运气好吧

网友:
不错 可以少订芯片了

网友:
急用的时候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