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看看这个双路供电

楼主(2012-07-05):
一个6脚的P沟道场管,一个N管。
ATXPWROK发出低电平给393的第3脚,5VSB经电阻分压得2.5V左右加在393的第2脚。393的1脚输出低电平,一路到393的5脚,一路到6脚P管的G极第3脚,使P管导通,5VSB过来给5VDUAL。

但是393的1脚和5脚之间不是有5VSB经电阻上拉吗???怎么P管还有低电平。一插上电就有5VSB了,393的1脚出来的低电平不是给5VSB上拉了吗???  晕。

求指点

网友:
兄弟这是个比较电路。+大于负输出高电位。负大于正反之、

网友:
负大于正一般就是不输出 就是0v,即使后面有上啦,也会被啦低。。0v的。。

网友:
R1112是U45A_1的上拉电阻!1脚状态由U45A决定,开机时,ATXPOK高电平,+比-高,U45A输出端对GND呈高阻抗,所以输出端为高电压!PMOS截止,这时5VDUAL由+5V提供!关机时,ATXPOK低电平,U45A输出端对GND呈低阻抗把电压拉下,PMOS导通由5VSB提供给5VDUAL!
楼主你先要了解5VDUAL的作用!

网友:
负大于正一般就是不输出 就是0v,即使后面有上啦,也会被啦低。。0v的。。

谢谢,懂了

网友A:
运算放大器的工作原理是,+大于—输出高电平既是上啦电压,如果+小于—,则放大器内部会把输出脚拉低

网友:
+大于负输出高电位。负大于正就输出低电平,(是比较器内部把1脚拉低了,并非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直是高电平状态)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谢谢。你没看清我问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他才会明白,393的1脚输出低电平,不是一脚不输出电压,不是简单的断路,而理解成接一电阻接地,把5V接底

网友B:
你说的很混乱,什么叫一路到?晕

在未开机之前:atxpwrok是低电平,那么自然393的第一脚和p管的第三脚也是低电平了,第一脚是低电平也就意味着393的第五脚也是低电平,那么393的第七脚和N管的控制极也会是低电平,此时N管是截至的!
  再看看刚才的P管的第三脚的低电平,那么D极和S极就导通,输出待机五伏。

在开机之后则刚好相反!

网友:
谢谢,双路的原理还好理解。就是不明白为什么393   1PIN输出的低电平不会被R1112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混乱,什么叫一路到?晕

在未开机之前:atxpwrok是低电平,那么自然393的第一脚和p管的第三脚也 ...

工作原理我理解。就是不明白为什么393第一脚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不会被5VSB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算放大器的工作原理是,+大于—输出高电平既是上啦电压,如果+小于—,则放大器内部会把输出脚拉低

谢谢,这样还好懂。+小于—,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放大器内部把输出脚拉低了,无视5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