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有QFN芯片 大家 是怎么焊接的又快又好的呢

楼主(2012-07-05):
对新有QFN芯片 大家 是怎么焊接的又快又好的呢,让我光 挂掉 芯片引脚氧化层  用半 天  上上锡   焊上OK

网友:
   去掉氧化、上锡,风枪、不过遇到氧化厉害的就头疼了、死活上不去锡、

网友A:
呵呵 这种芯片 就是先刮角 然后上锡,挺好用的额!

网友:
gi 不知用细砂纸打磨会怎么样   我用的断据条 一点一点刮 的很慢

网友:
楼主这表达水平,真得很有水平.我是看了回帖后才知道大大你想要说什么的呢.

网友:
曾经焊掉焊盘   。。。。

网友:
等我有时间焊给你们看看吧!比原装还漂亮!
先留脚印!

网友:
挂锡的时候烙铁温度调低点。。。

网友:
用小刀一点一点的刮焊盘      刮完在上锡很好上的

网友B:
直接用风枪吹最快

网友C:
我每次都焊的很好的啊,就是取类似的,比如wg82567这样的网卡就不知道如何取的又快又好

网友D:
新买的芯片要上锡,去掉氧化层,然后主板上的焊盘要整理干净,擦点助焊膏。再用风枪吹,用摄子轻轻碰,让IC自动归位。看能自动归位了,用烙铁加锡在脚边再拉一遍!需要记住的就是,IC和主板还没冷却的时候加锡是最容易的,如果等IC和主板位置都冷却掉了再加锡就困难得多。我一直这样,还没有碰到什么空焊之类,而且焊出来的效果也很漂亮。

网友:
直接用风枪,然后再加焊,弄点好油

网友:
这个是经验问题,你修的多了自然就掌握拉。
我新手的时候这类芯片都是搞的掉PIN也焊不好。
现在直接用风枪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买的芯片要上锡,去掉氧化层,然后主板上的焊盘要整理干净,擦点助焊膏。再用风枪吹,用摄子轻轻碰,让IC ...

我也是这样搞的,同路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每次都焊的很好的啊,就是取类似的,比如wg82567这样的网卡就不知道如何取的又快又好

搞一把好一点的镊子害怕去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种芯片 就是先刮角 然后上锡,挺好用的额!

我一般都是 先洗  然后 轻轻加锡   不行就刮 刮完再上锡

网友:
楼主是说去掉氧化层,花的时间太多了?

去掉氧化层是必备步骤吗?

有什么好的方法迅速去掉氧化层呢、

网友:
刮掉氧化,加点好焊膏,用风枪吹上去,既快又好。

网友:
我也是碰到过,都是先风枪,然后再拖焊一遍。

网友:
这种芯片很好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风枪吹最快
似的这中芯片却是难 必须先上锡,有一个网卡我是死活焊接不了

网友:
上锡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