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831S开机logo正常,显示画面呈绿色

楼主(2012-07-05):
症状,雷击过显卡,显卡击坏,雷击后显示器呈绿色,开机logo正常显示白色,进工厂模式,调整无效,驱动板的显示接口那个件坏了?求指教。

网友:
主芯片TSUM1PFR-LF

网友:
查一下vga的电阻,电容,三极管是否有短路。

网友:
看三基色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