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很慢

楼主(2012-07-05):
HP 6531S 独显INTEL机子进BIOS,进系统都很慢。查了一下资料,很显然是此机型的通病,但大都不知其所以然。哪位修过此故障分享一下。关键没有图纸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要排除硬盘与光驱的影响

网友:
是裸板好吧。

网友:
换原装适配器试试看看

网友:
确实要先排除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适配器检测出了问题吧

网友:
换主板好了。

网友:
感觉是CPU供电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请教会是CPU供电哪一方面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懂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