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2-07-05):
来自: 山东济南 来自 山东济南
AX1631工作流程:
1, M插上电源适配器,16V电压输出一路至待机电路高端MOS管Q16,Q18的D极,另一路通过10Ω电阻来到MAX1631的22脚,这时芯片不工作.
若22脚无16V供电,注意检修10Ω电阻是否开路或阻值变大.
当1631的23脚接到为高电平(3.3V-5V)的总开启信号后,芯片开始待机.待机时21脚产生VL电压5V,9脚输出基准电压2.5V
若23脚无3.3V,请检修与该脚相连的元件:如电阻,二极管,控制芯片等
VL5V电压分成2路分别给芯片自身及其它芯片作为待机电压
一路给1.8v/1.5v产生电路(MAX1845)作为其待机电压,
二路通过D15(复合二极管,表面像是三极管)给了芯片BST端(18,25脚) ,作为内部高低端驱动器的激励供电.
当VL < 5v时,芯片本身有损坏或外围负载有短路.(比如MAX1845芯片坏)
当VL > 5V时,芯片本身有损坏或外接电容虚焊或人为弄掉.(IBM R31的通病)
当VL = 5V,而9脚 < 2.5V时,为芯片损坏,
当VL = 5V,待机时9脚 = 2.5V,但在按下开关时为0V,说明3M或5M负载有短路.
只有VL5V正常后,9脚2.5V才会正常.
这时19脚,24脚都有5V直流电压输出(工作时为低端驱动器脉冲方波输出
当(7),(28)接收到3.3V或5V高电平(3M_ON,5M_ON开启信号)且保持不变时,芯片开始正常工作,内部的四个驱动器输出方波脉冲去推动外部所接的4个场效应管导通工作,输出3.3V和5V
当(7),(28)无高电平时,请根据线路找到相连的芯片或元件.IBM的开启信号控制芯片是PMH4和TB62501.其他品牌的由IO芯片或H8或M38867系列芯片控制.检修时要先检修该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
6, 5M输出电压经变压器L3,和D32升压变为15V(VDD15),输出给光驱,USB的电压调整MOS管的控制极,以及TB62501的25脚.
当输出电压或负载电流发生变化,其变化会通过9脚REF2.5V经CSH、CSL、FB引脚反馈给芯片内部,内部自动调整方波幅度及脉宽大小,最终达到3.3V、5V电压的稳压输出.当负载过压或过流时,其反馈会让芯片自动切断输出,最终达到保护负载及电源本身的目的。.
注: MAX1631与1632除第4,5脚定义不同外,其他定义顺序完全相同.
jMAX1631的4,5脚为内部电压检测电路.
MAX1632的4,5脚为线性稳压电路,5脚输入19V,4脚输出12V给PCMCIA芯片供电,相当于在芯片内部集成了一个三端稳压器. 在检修MAX1632电路时要测这两个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