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PRO在刚开机post画面反应速度特慢

楼主(2012-07-06):
请教各位大侠,华硕P5QL-PRO在刚开机post画面反应速度特慢,比如摁DEL想进COMS设置,按下键后要30秒左右才能进coms。在coms里面设置的时候,按键过后要5到10秒菜单才能有反应。在DOS系统里面也是一样。输入一个字符要过几秒才能显示出来。可是一旦进入了windows xp或win7系统。那电脑的反应速度就一切正常。到底是什么原因呢?bios已经刷为官网最新的了。望知道的不吝赐教,在下先行谢过。

网友:
测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把硬盘拔了,插U盘试试

网友:
谁让你刷官方的最新版本了,刷进去新的程序重刷旧版本的话有些代码是搞不掉的,而且bios版本不是越新越好,我一般刷bios都是平刷的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下那个机器的CPU是不是换过,我自己的一个本子,换完CPU之后就是这故障,开机后,logo走的死慢

网友:
清空CMOS设置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我明天换一个U试试。其它的我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