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P4 516 2.93G 775针64位CPU 上在捷波I31GM4-L主板上支持吗?

楼主(2012-07-06):
     我把Intel P4 516 2.93G 775针64位CPU 上在捷波I31GM4-L主板上,第一次开机约一分多钟就掉电,第二次掉电时间比第一次短,连续开机掉电的时间就越来短。不跑码,主板下面对到CPU的地方非常炀手,是主板有问题,还是该主板不支持该CPU?。

网友:
你换个CPU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  P31和G31也上的板好多不支持P4 CD的CPU  PSB 533的U   跑玛不过内存 掉电 !  800 的P4没试过 ! 有的板又支持 !  有的是不支持的跑00  CPU没温度的!

网友:
cpu非常烫手,不支持的话cpu会工作,有温度?你还是先解决下散热问题,毕竟现在是夏天,你那p4的cpu高频低能高功耗

网友:
您好!谢谢你杰之科3#及各位的回复。

网友:
可以是可以,就是CPU发烫的厉害,开机就60度左右,我还见过ONDA G41的主板上CY 3.06 PSB533的呢G31和G41最好还是上E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