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插槽问题

楼主(2012-07-06):
插槽的A6,B6脚的信号来自哪里?开机过内存,不过显卡,同时喇叭发出1短8长的报警声,确认显卡是好的,请问,该如何解决此故障?耦合电容的阻值一样。供电正常。谢谢

网友:
是两个什么样的信号.说明信号才好回复你

网友:
一长八短  为什么要测量 A6B6呢?

网友:
pci供电查了没有,再不行就是NB了

网友:
先查供电,再平刷bios看看,最后干北桥,柿子赶软的捏,刷bios没有风险,一般我不轻易动桥的

网友:
教程上说,A6B6是IRQ信号,不正常,主板不认显卡

网友:
兄台不能分享下你的资料?

网友:
有些维修全凭经验啊。。。

网友:
有些板做工很差,注意PCI-E槽本身 我修过槽本身坏的。

网友:
A6 B6是什么信号,PCIE关键测试点没有提到呀?

网友:
板子上有两个PCI-E插槽,都报错一长八短测试卡为26,怎么解决此故障?谢谢

网友:
盈通770战神主板

网友:
没图纸估计不好弄啊

网友:
我才开始学习主板修理,是瞎子过河摸着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