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06):
     l联想Y450开机过一会就关机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用温度监测工具看看机子的温度是否超高,造成自动关机。

网友:
   是进系统掉电还是不进就掉电、先把你的散热排除掉   或者接可调电源      看他到哪里掉

网友:
先把散热弄好了吧     要是进系统后才死机感觉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我不得不说   Y450垃圾啊    我都遇到两台了   掉电的     现在还木有解决

网友:
过热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