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内四角的芯片技巧,好多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2012-07-06):
首先取得时候把风枪温度加高,因为内四角的芯片中间往往一大片都是接地的,不加大温度是不行的。千万不要温度不到就使劲翘,那样会把芯片弄碎的。一定要自然用镊子一夹就掉才好了。焊接的时候用烙铁轻轻刮均匀,一定要平整,焊盘上可以带一层锡。然后对好引脚,可用风枪加温把锡融化后,轻轻点一下芯片让锡能够和芯片连接。很轻松就焊好了,这个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用料板练习一下,孰能生巧。本人多次这样焊接成功率很高。

网友:
最近焊接这类芯片老是有虚焊,郁闷啊!
正愁找不到好办法,得试试看!
弱弱地问一句风枪温度一般设置在多少?我一般在四格位置!(总共有八格)

先把芯片引脚镀锡加助焊剂 再放上去吹 很少虚焊的

网友:
焊功靠多练习,没什么捷径

网友:
多连几遍都好了,不过用风枪比较快点

网友:
这种芯片最好焊了,加点松香水,放芯片上去,不用对很正确,上风枪,温度多少看习惯,我的上到400度4档风,看到锡化了,轻推芯片就自动回位了

网友:
最简单不过

网友:
学习了,看来我还得多加练习才行啊

网友:
这样的芯片耐高温吗,最高温度是多少度啊

网友A:
我用烙铁来焊的!

用烙铁堆锡,这是没风枪的绝招

网友:
不可能。

网友:
是要多加练习,上回取一个电源管理芯片,风枪380度才吹了一会,芯片角上化了,郁闷。

网友:
每种风枪的型号不同,温度设置也不会一样的,这个要靠自己掌握,一般我设350度-380度左右

网友:
我拆、焊都是用风枪

网友:
谢谢 楼主的经验之谈 的确 焊工还是要多练习
个人觉得用烙铁的 整体来说相对比较容易 而且焊上去要比拆容易些
这个热风枪就比较难掌握 整体略难 特别是温度和距离 但是相对来说拆下来比焊上去更容易些
不知大家觉得怎样

网友:
单用风枪出上去有百分之六十都不会焊接好,用风枪的目的主要是固定,然后再用烙铁处理,我一般都是这样做的,感觉效果不错

我也一直在用这种方法!

网友:
先用风枪,再用烙铁修正。

网友:
谢谢楼主,想请教个问题,就是用风枪焊接这样的芯片,大概风枪的温度在多少度比较合适。因为要完全溶化,再轻压一直芯片。力度一定要握好。要不芯片和焊盘就又偏移了。感觉焊接这芯片时,时间不能吹的太长,要不芯片易吹坏,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2012-08-07):
焊这类芯片老有虚焊,还得多练习.

网友:
正在找这方面的方法

网友:
我也是先用风枪固定
再用烙铁托焊
这样的芯片也是可以托焊的

网友:
谢谢 楼主的经验之谈 的确 焊工还是要多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烙铁来焊的!

烙铁怎么能把芯片底下的引脚和大片接地线加热?

网友B:
8楼高人,发个操作教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楼高人,发个操作教程看看

先加热放点BGA有把焊盘吹溶了把芯片放下去再加吹芯片,

网友:
我觉得说的不是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加热放点BGA有把焊盘吹溶了把芯片放下去再加吹芯片,

8楼使用烙铁焊的,好像不用吹,看不懂,所以求教程,你没看前边的帖子吧

网友:
快 准 狠 呵呵,想要这样就得多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