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ltraISO(软碟通)制作u盘安装盘 win7 XP 安装盘

楼主(2012-07-06):
用UltraISO(软碟通)制作u盘安装盘 win7 XP 安装盘 u盘版系统 安装盘 慢装盘
首先打开UltraISO(软碟通),加载要写入U盘的iso文件 【win7 或者xp 安装版的】也就是慢装的 系统
    注:u盘的容量 要大于 iso文件的容量

步骤:启动光盘--写入硬盘映像

开启个写入硬盘映像的窗口,硬盘驱动器那一项看清楚是你写入的那个U盘别搞错了,写入方式默认就可以了
步骤:便捷启动--写入新的驱动器引导区--Syslinux
  注意了:这一项是很重要的网上有很多此类的教程由于缺少了这一步都是以失败告终,我就是吃了这苦头

直接确定

写入引导区成功

最后就是把整个iso文件写入U盘里面了,直接选写入

再次确定一下是否是你要写入的U盘

开始写入

写入成功

最后附上UltraISO(软碟通)这个工具,方便大家不用四处下载
UltraISO 软碟通9.53.2855简体中文完美注册版 特别
UltraISO 软碟通9.53.2855简体中文完美注册版

网友:
我可怜的积分,上传附件都有限制,还不能上外链,苦啊 积分也是不长

网友:
我还以为是CD-ROM呢

网友(点评):
这个要量产才行的

网友:
系统盘都有官网了

网友:
这种方法只能进ISO镜像里的PE系统或安装版。不能做出像光盘那种启动时的选项菜单。我一直都是用软碟通做的。平时都是用U盘启动进PE,然后用里面的GHOST安装GHO安装镜像。

网友:
那么麻烦 这样做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
优点就是,在没有光驱的情况下,装安装版的系统,用u盘装

网友:
请问下楼主用此方法制作的XP安装版U盘能安装成功吗?WIN7是完全可以的,好象XP用这种方法只能用GHOST版的.不知楼主是否亲自试过.

网友A:
这种方式可以制作成XP纯净版的系统的。

网友:
高手还是在民间

网友:
都不能过,难道BI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可以制作成XP纯净版的系统的。

制作当然可以的,关键是由此制作的安装版在安装是否会出错,对于网上有大量例子,感觉量产成CD-ROM才是确实可行的。

网友:
这种做出来比较容易坏

网友:
把它量产了。DVD太慢了。。

网友(2013-11-10):
这软件太好了感谢楼主

网友:
那么费劲干嘛?找个大白菜修改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