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LM3201开机出现LOGO后死机!怎么检修?

楼主(2012-07-06):
海信TLM3201开机出现LOGO后死机!怎么检修?集成电路U604(24LC64I)拆下,用电脑怎么进行清空?

网友:
用编程器清空的,不过先看看你的液晶有没有电容鼓包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24芯片只是储存开机画面和按键,我觉得应该是MCU的问题吧,你看看是25的MCU还是大44脚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