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000 外接正常,屏不显电路图 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2-07-06):
外接正常进入系统,开机电流都正常,就是笔记本屏不显。现在屏接口开机电压如下: 22.23.24 脚 CLDVDD无电压,

27:3.3V
28:3.3
29:3.3V
31:5V
33:3.3V
38,39,40:都为18.8V。
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不是CLDVDD有问题,电压正常是多少?

下边上LCDVDD_S0图。

大家看下 步如何测试。谢谢!

看看屏接口附近的电感,有没有问题,尤其注意L5 L4

网友:
lcdvcc应该是3.3v的

网友:
是945集成的吗,我已经修废两块主板啦,后来这块重植的北桥,有时会不开机,就又做了一次,开机无显啦外接正常,以为芯片不行了,进来一颗芯片,这回好直接不开机啦,换原来芯片也是不开机,崩溃啊

网友:
遇到过  屏线,屏坏,

网友:
你这不是很明显吗 lcdvdd-s0不是没有电压吗,这是屏的主供电。你不是有电路图吗。一步一步的往前查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主要看屏接口附近的电感有没有断路,这是个通病。

网友:
学习中

super061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屏电  或是屏线  试试

网友:
昨天修了个外接正常 内屏白屏  重插排线解决

网友:
楼主查下LCDVDD_EN起来没,如果没起来就是显卡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重点测屏供电 在考虑下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我修过很多,lcdvdd en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我遇到好几个这样的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之前也遇到过一台,没有修好!

网友:
主要查以下屏的供电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引起的吧

网友:
lcdvdd en查了吗?   我一般是先做显卡,楼主用手压一压显卡看看吧

网友:
修到过一片。板子断线了,显卡旁边的电感没电压PL7还是PL8,不记得了,从MOS管飞过来就亮了

网友:
你可以看看U6的供电与EN信号都有没?

网友:
是3.3V。但显卡的可能性大一些哦

网友:
这个不就是屏幕没有主供电么 那个VDD就是3.3V 你测吧 他之前电路有问题 供电电路很简单的 跟桥没啥关系 先把这个供电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