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7-06):
T220屏闪,不用多说,一定是按键的问题,全部取下,换上新的按键,不闪了,交给客户,客户到家之后说MENU这个键,不好用,汗,他把显示器拿来,我把按键全部换掉(又重新换了一遍)MENU还是不好用,其它都能用,问高手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显示器

网友:
焊开关的时候开关板上的微型器件短路。认真的查一下吧。

网友:
仔细检查下 开关线。。不行的话在考虑下驱动的bios

网友:
是程序的问题,我今天刚刚遇到一台

网友:
程序的问题,我也试过!

网友:
换按键你不用万用表量的?不养成好习惯修累死你

网友:
我认为你应该先仔细检查一下按键板上有没有短线或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