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富士通硬盘SATA 160G供电不足求大师 指教 谢谢

楼主(2012-07-06):
是三星Q45机器上的 拿回来还进系统玩的,整机 拆开清洗后组装起来 一到三星LOGO那就卡住,换个块硬盘就没事,吧硬盘拆下来做移动硬盘连接电脑时 一会发现硬盘分区一会就跳 就这样重复着,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都是外接供电的

网友:
先换块硬盘试试  确定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可以装上笔记本在试试 我也遇到过 装在笔记本上一起正常

网友:
换过了 好的  就是这块不行

网友:
电源接触不良

网友:
罗工 我换块 硬盘主板会有用吗  我淘宝看有人卖这块板50块 一样的   是不是盘体二维码旁边的四个接触点不行?指教

网友:
SATA口的电源接口有问题,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