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进系统用几分钟 断电

楼主(2012-07-06):
G430进系统用几分钟断电。测试了温正常。最高60度。应该不是温度的问题吧。断电前风扇狂转一下断电。
风扇狂转

网友:
英特尔独显。

网友:
在主板各个供电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显卡故障,先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一般掉电得好好检查下电路

网友:
掉电你可以查查温控芯片? 有时候温控芯片坏了也会掉电

网友:
换cpu背后的电容,应该能好。

网友:
上次看他们说的是显卡散热片没压到位

网友:
这款机器散热架也有问题。

网友:
温控线路可能有问题,导致保护

网友:
应该是散热器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