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节能版不启动维修

楼主(2012-07-06):
今日检修一个长城电源 故障为短接绿线》地,不工作!!开盖 ,发现绿线电压为0,短接7500   4脚可以工作(可以排除初级短路保护、集成坏等问题) ,既然绿线没电压就从绿线跑线路,绿线接有两电阻 发现其中的10K开路 换了 绿线有3.几伏电压出现,以为OK啦点知触发都是涛声依旧!!!不解啊!!继续检查,把相连的的三极管量了都没有问题!!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绿线电压出来了现在触发7500  4脚却也不触发了细心想想 既然绿线没电压4脚可以触发,有了不能只能是相连的电路元件还有问题 继续检查 再发现有个10K电阻开路  换上 短接绿地  风扇哗哗转 高兴啊 ,虽然文字很短 但是都费了我不少时间  上图 图片是已修好的才拍。

网友:
最好配上电路图,把坏的电阻在图中标出,比你上这些实物图好多了。

这么低的电压都能使10K开路,费解。

网友:
小弟修家电出身的 一般维修很少用图纸!除非特别的或者原件无法辨别才找图纸,实习时师傅教落不要太依赖图纸,一定要在电路上跑这样才深刻,至于何解低电压死10K电阻理论上我不知如何解释!!但无论如何搞好才是目的,谢谢师傅的回复

网友:
佩服楼主!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ing!!!

网友:
10k的应该不是启动电阻

网友:
看的有点模糊

网友:
路过学习,看来楼主下了不少辛苦

网友A:
现在我们都不修电源了,楼主是否是秒杀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们都不修电源了,楼主是否是秒杀级的...

平时修都是看什么电源 坏的程度有多大,一般的只是要来拆件

网友:
7500 是什么 希望说得明白一点 照顾一下小白们

网友:
大大说7500可以和494互换

网友:
学习了,对电源还是有点不明白 看样子要多加学习啊

网友:
一般这种电阻99%都很少坏的  楼主够细心哈

网友:
哎,俺还是一个新手,现在什么都不懂,只能多学习,不过楼主的师傅的方法应该还不错,俺也多跑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