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固态硬盘4K对齐软件及 修复4k对齐方法

楼主(2012-07-06):
SSD固态硬盘4K对齐软件及 修复4k对齐方法
本帖图片转自 科杰在线
SSD固态硬盘如何进行4K对齐?  SSD固态硬盘如何查看是否4K对齐?  用什么软件对齐SSD硬盘4K?
以上问题,本文一次解决。
我原来电脑上还有一个WD的500G硬盘,分了4个区,装的WIN7,现在挂上新的镁光SSD,在CMOS中设置为第一启动设备,但是原硬盘接口没变,SSD随便找一个SATA接口接上(我的主板上有6个SATA接口),开机发现过了电脑自检画面后左上角一光标一直闪,要闪近2分钟才看到启动菜单。后来将原WD硬盘的接口跟SSD硬盘的接口调换一下后,这个问题解决。
    第一次安装,没什么经验,只知道不能使用GHOST系统安装,就用WINPE系统,进入PE系统后对SSD硬盘进行分区,我先用WIN7安装程序自带的格式化程序进行分区格式化,分了两个区,各30G,然后安装WIN7,几分钟后WIN7安装完成,进入系统后测试发现4k是没有对齐的。

  装好系统后用AS SSD软件测试了
一下SSD的性能,如下,可以看到4k是没有对齐的(显示为红色BAD),得分如下

不过因为4k没对齐,网上都说4K不对齐的SSD硬盘性能差别很大,虽然感觉目前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是心理还是有疙瘩,继续百度,找到了一个用DiskGenius分区软件快速分区对齐的方法。
ssd分区和对齐方法:
重新进入WINPE系统,运行DiskGenius,删除SSD原分区,然后点击“新建分区”。

选择“主磁盘分区”,文件系统类型为“NTFS”,新分区大小为30000MB(这只是我电脑上的我准备分的大小,这个数据根据个人需求你自行考虑),然后点击“详细参数”。

可以看到起始柱面,磁头为1,扇区为1。

现在将磁头改为32,扇区改为33,注意下面的“起始扇区号”变成了2048。

再在左边将“对齐到下列扇区数的整数倍”勾选,并且将“扇区数”改为“2048”,点击“确定”。

这样C盘就分好了,将剩下的30G空间按上面的方法,选择为“扩展磁盘分区”,“文件系统类型”为NTFS,其它都不要动哦,直接点“确定”,扩展分区建好后,分区就完成了,都完成后点“保存更改”,然后等着完成,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然后装个系统。装好系统后再用AS SSD测试一下,4K已经对齐了,性能测试跟未对齐状态还是有点区别

最后 附上 ssd 4K 对齐测试 软件

 会员0元2022-12-7 11:22

网友(点评):
没看懂呀

网友:
对齐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呵呵  咱们不同的硬盘  需要对齐吗?????????

网友:
这种硬盘好像就五年寿命

网友:
这种普及贴应该多发,lz辛苦

网友:
4K对齐是啥子意思?对齐怎么样?不对齐又怎么样?

网友:
都不能过,难道BIOS坏了

网友:
一般老式的硬盘无需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就是说,如果不对齐,读写一单元数据要访问二个物理存储区,对齐后就是一对一了。

原来如此。收藏。以后买SSD要用到

网友:
不对齐的话,就好比一双筷子,一只在厨房,一只在客厅,要拿齐的话,得跑远些路拿。

网友:
  WD的绿盘好像也有这个类似的问题,需要专门的软件分区,以前用的一块WD的就是,第一次开机超慢,关机重启一下就好了,是这样子的

网友:
谢谢,学习了以后买了很有用

网友:
SSD固态硬盘也要4K对齐吗?

网友:
这个虽然我早就知道了,但是还是感谢你和大家分享,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请求科普,?4k对齐?

网友(2012-10-10):
  你用的DiskGenius  版本是哪个?

网友:
我只用过u盘的4k对齐,感觉没多大变化

网友(2014-05-29):
看楼主分的扇区数是2048?就是说4K?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呵呵呵呵呵。我记得用DG这个软件“对齐到下列扇区的整倍数应该为:4096吧。其他的没有什么。

网友(2015-06-23):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原来不用下载分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呀,不过机械盘是不能4K对齐的

网友(2016-05-13):
对齐了,对硬盘寿命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