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适配器不触发 板位号LA5751P

楼主(2012-07-06):
这个本子用电池能加电,用适配无反应,不能充电,待机0.04A,拆下主板检查:
.测得PQ27 D极20.3V ,  S、G极19.8V  ,PQ6  S、G极为19.8V  ,D极5V,查到是由于PQ9没有导通导致PR29和PR30无法了降压拉低PQ6的G极的电压,

再往前查,测得PACIN为3V   , ACON 为0V

测得393各个脚的电压分别为:1脚3V  2脚3.3V  3脚3.7V  4脚接地   5脚 1.2V  6脚3.3V  7脚0V  8脚18.5V
7脚无短路,B+也没有短路,我想应该是5脚电压低引起7脚无输出,再往前查

VIN19.2V经过PD13,到三个102电阻,在这三个电阻前端,电压为19.2V,过了电阻电压就变成5.37V,PQ28的1脚为4.88V,2脚为2.68V,这里的电压是不是很不正常?几个元件量了一下,都没坏,到这里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查了,请各位指点一下,本人语言织组能力比较差,可能有人看不懂,我可以再补充,谢谢

补充内容 (2012-7-11 10:56):
问题已经解决:由于ISL6237损坏而拉低B+电压,在网上定了一个,今天刚换上,现在使用正常,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想办法把5脚修的高于6脚   7脚就会有电压了

网友:
查看B+到PR22是否断线

网友:
保护隔离pq6输出5v不对吧 19v没过去

网友(点评):
保护隔离正常、是检查电压B+被拉低了、说明后级有短路的、你看懂 没啊?

网友:
直接飞线就好了 不要管g极电压正常 不

网友:
与到这个情况我会先搭根线

网友:
PACIN 3.3V正常、ACON 0V肯定是不正常、运放的5脚电压要大于6脚第7脚才会输出19V到公共端、如果你查不出来就把运放的5脚翘起、记住、翘起5脚之后不要通大电压、先用小电压看一下那里短路了

网友:
我怀疑是B+后级电路把电压拉低了,一路一路的查,断开PJ4以后,B+电压到了20V,ACON电压为4.4V,会是ISL6237坏了吗?

网友:
B+有短路了

网友:
   有短路直接烧机吧、

网友:
公共点短路。

网友:
B加短路啊。ACOFF这个信号关注一下。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B+阻止是多少

网友:
看一下ACOFF这个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B+对地阻值450,应该没短路吧?而且这个本子单用电池的话,是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B+短路了吧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在淘宝上定了ISL6237更换,现在本子使用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
看你描述就知道是主供电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