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31主板

楼主(2012-07-06):
板能点亮,只是停在显示显卡参数那儿不动,清BIOS无用,请问,怎么解决此故障?谢谢

网友:
鼠标键盘都不好用

网友:
V星和技嘉的板子,优先刷BIOS,BIOS完蛋了,怎么清都没用,或者你到处摸摸看哪发烫

网友:
主板上有两个BIOS请问刷那个。谢谢

网友:
你是说停在logo那里?我遇到过一次usb弹片接地卡在logo那里,先观察接口是否有短路,再刷主板的Mbios

网友:
祼板显示检测画面不过一般 都是BIOS 或某芯片自测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