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540 待机正常 不触发

楼主(2012-07-06):
神舟优雅HP540,待机正常,不触发。拆机测,开机按键有3.3,最开始怀疑IO(ENE kb3926qf )加焊后一样,手头上缺料,结果还是一样。是KB还是BIOS
有哪位朋友修这此机类似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告诉在下少走弯路

网友:
在线等待,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有3V,5V待机电压,开关也有3.3V电压,已换过IO和南桥都无果。但换IO的过程中可一触发几次,之后没触发过了,以为是IO周围的电容漏电但把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触发一次就不触发了。求答案。

网友:
查查3926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还有BIOS我也刷过,也一样,还是不能触发。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RTC电路看正常不

网友:
南桥的RTC电路

网友:
谢谢,我查查看

网友:
在此附上图纸希望大家帮我一起研究

chinafix.com.cn迅维网_神舟 HP650 SW8 DAOQL6MB8F0.pdf

网友:
这里19#怎么跟CN1的8#相连,看CN1的7、8#是空脚

网友:
看看EC工作条件吧   供电 开启 之类的 都测测  应该是你不小心弄短路保护了 换个EC试试吧

网友:
更让我奇怪的是,充电都可以,就是无法触发!插上电源可以电流上去了可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