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4148 二极管能用 IN4148 代换吗

楼主(2012-07-06):
PH4148 二极管坏了 能用 IN4148 代换吗   原先是没有待机电压 发现C5027和附近的PH4148坏了  代换上C13007  IN4148     通电灯泡常亮  有短路 又烧了C13007   用二极管档 测量  IN4148   正反都能测出阻值  那里问题呀

网友:
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呀 呵呵

网友:
刚开始没换这些 二极管的时候 通电没待机电压 现在换上那些二极管 通电就烧 辅助开关管啊。。。。

网友:
只是不同厂家的同一型号,当然可以代了。

网友:
烧5027,小开关变压器可能报销了。

网友:
为了避免继续烧元件,还是串上个灯泡吧.

网友:
150ma 75v 这两个管子就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