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条 完美替代 液晶灯管 双灯型LED易改装升级套件

楼主(2012-07-06):
LED灯条 完美替代液晶灯管 双灯型LED易改装升级套件
产品规格:

恒流条尺寸:4cm*2cm
输入电压:DC 12V
输出电压:9.6V
LED灯条尺寸:420mm*4mm
输入电压:9.6V

产品介绍:

最新款LED升级套件,秒杀市面同类产品方案,超高性价比~~

近年新款笔记本都配置了LED显示屏,其鲜艳的色彩,超高的亮度,以及超低的节电让人爱不释手。

列举几个LED背光的优点:高亮,色温纯在、长寿命,一般换了LED背光那就要等到你机器报废也不用在担心背光出问题了,还有就是节能,不是说可以省多少钱,尤其是笔记本增加电池的使用时间,一般的可以增加40分钟到一个小时。

灯条我们是提供三星原厂灯条,是三星供应商直接供货,绝无国产灯珠出现,亮度、色温、寿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在努力打破LED改装暴利时代,给更多的朋友带来更加完美的产品及更高的性价比~~

有同行拿板砖拍我,你们碰到可要帮忙啊!

可以很简单的改装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无非是更换新的灯管或者新屏嘛。

而几年前的老款机器随着使用的年限的增加,屏幕亮度开始降低,发黄。那么,能否让老屏重新焕发青春呢?

那么,能不能在最经济的条件下,把老屏改装成LED显示屏呢?购买与原灯管相同长度的LED灯条,以及一条LED升压板,这是必备的。 这款方案输入电压12V,可以即插即用~

        本店现在有14-24寸的全系列灯条,回去即插即用! 不管尺寸长短,都是统一售价!灯珠是3个串联一起,如果你手上的灯条稍长了,可以直接去掉一组,一样的可以正常使用,比起LCD灯管来说方便省事的多!如果控制板高度超了,可以将板上面的端子取掉,还可以将灯条和控制板直接改装在笔记本屏里面!

购买链接:http://szfix.taobao.com/search.htm?scid=488440263&scname=0MLGt8nPvNw%3D&checkedRange=true&queryType=cat

网友:
顶一下,新东西

网友:
在淘宝上看到过。还没用过。看起来蛮不错的

网友:
意思是修显示器换灯管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灯条代替灯管,然后像改高压一样把这个控制板改上去???

网友:
碉堡了。难道LED灯条是12V供电?

网友(点评):
串联使用的,不是12V,12V是供电,还需要升压恒流

网友:
楼主。。。LED  是12V 的吗?

网友:
高手,小心漏光,暴屏

网友:
好东西,不过维修成本感觉挺高,如果能控制亮度就更完美了

网友:
12V 的,笔记本上的12V  有点难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是笔记本的 哎 我很失望呵呵

网友:
14--24寸均有

网友:
显示器的改装啊

网友:
求解释,  是LED显示器改的吗?笔记本屏呢?

网友:
好东西呀,直接代换灯管了,灯管的绝缘搞不好的话,很费劲

网友(2012-09-24):
要是能出个详细改装教程应该会卖的很好

网友:
好东东,顶一下,,,

网友(2012-12-03):
非常不错的东东,手头有一个Lenovo L195we型宽屏LCD显示器灯管坏了,想入手一套看看效果。之前我的IBM X31屏就是这么改装的,详见Http://user.qzone.qq.com/357001626#!app=2&via=QZ.HashRefresh&pos=1272348386及Http://user.qzone.qq.com/357001626#!app=2&via=QZ.HashRefresh&pos=1272745105(请将H改成H)。一晃也两年多了,使用下来感觉不错!

但我看了这个改装套件,其中的一根控制亮度的线说是要接模拟调光端的,可是我的这个机器使用的是MP1008ES高压驱动IC,我查了它的№7脚是接受数字调光信号的,不知道这个套件是否可以使用,有谁知道么?

网友:
下次用着改改试试看!!!

网友(2013-01-25):
LED的显示器也要进入维修时候了,有了套装,修起来也方便一点啊。

网友(2013-04-02):
我在想顶管那么细的槽,这个LED灯条能插进去吗?

网友(2015-01-26):
我用这个改了一个通电就亮,什么原因?只接的供电和地就亮?

网友:
弄明白了,我用的是升压板,应该用降压型的,不过用降压的亮度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