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示波器测量pwm电路中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2-07-06):
我们知道 正常情况下 示波器测量待机3v电感的话 输入端是有类似于 上管控制继一样的波形的 而输出端是稳定的 3v
最近接到一台机器  3 5 芯片的供电  dlo电压 控制脚电压 ref电压都正常 ,  bst脚电压5v左右,
3v 5v 只有0.8v的电压  测量了电感两端   有一样的跟上管控制机一样的波形 ,判断芯片应该是正常的,可能是后继短路 或者电感有问题 阻抗没有了 ?导致芯片保护?

网友:
极,你写了两个不同的错别字

上管波形一样,下管呢?
波形一样,幅度、频率都是一样吗?

网友:
正常情况下 电感的波形跟上管频率一样  ,  我那个坏板上面也是一样的 只是电压比正常低一些 也就是振幅小一些

网友:
LZ测电感2端一样的波形?没理解错的话。这个电感内部短路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