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0 换板后键盘和触摸板不好使,求接口对地阻值。

楼主(2012-07-06):
本机被高手做了北桥和独立显卡,主板报废和显卡也无显示。更换主板和显卡后键盘和触摸板不好使,只有开机键好用,手里无代换部件,求资源共享。谢谢。。。。

网友:
3926 也没得代换吗  很多板子上有啊

网友:
没钱真痛苦!!!!

网友:
键盘接口对地一般在650---720之间,正负20欧以内

网友:
楼上  是灌水的呀。。。草

   有电压吗? 楼主。。。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把原机的BIOS换回来试试

网友:
木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的不好使是可以用吧,不是不能用吧!

网友(点评):
根本就是无反应

网友:
可是这不好使是彻底不能用,还是反映超慢,还是鼠标乱晃?这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