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装屏掉电

楼主(2012-07-06):
由于客户那边,自己换屏线,弄得装上屏就掉电。我也查不出来到底怎么回事。我量的 -LCD_PRESENCE一开机就有4v与这个有关吗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点评):
f3坏了吧

网友:
请老师们帮我看看 那些信号管用哇

网友:
好像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楼主先看一下VBL20有没有问题呀,这个是主供电.它要是短了,肯定开机掉电.

网友:
屏供电的保险

网友A:
vcc3p和vbl20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3p和vbl20不正常

vcc3p 不上屏的时候有4v 上屏之后还没出来就掉电了 vb120是什么?

网友B:
查一下保险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保险有没有坏。

保险我换过了 而且有20多v的电压 还有别的需要查的吗?

网友B:
那就不好说了,我上次遇到的是保险坏了。再查一查屏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好说了,我上次遇到的是保险坏了。再查一查屏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那个vcc3p上屏 就没有了 不知道是不是没来的级上电就掉的 还是就是那的问题  还有这个信号正常应该产生么PANEL_BKLT_CTR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那个vcc3p上屏 就没有了 不知道是不是没来的级上电就掉的 还是就是那的问题  还有这个信 ...

现在这个的信号是高电平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