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 ,请教下问题~

楼主(2012-07-06):
最近装机经常出现做上系统G完后直接蓝屏,然后进BIOS该SATA还是蓝屏~或者死机!!这种情况你们先考虑什么因素?内存和硬盘吗?

网友:
我是来消除0回复的

LQW520 -5 严禁灌水
春湾扬洲电脑 -2 严禁灌水

网友:
内存硬盘都要检查  某些主板问题都会这样 逐样换换试试

网友:
GHOST完重起后最好把U盘拔了,不然会容易出现蓝屏,这个我经常碰见

网友:
是啊   U盘要拔掉的啊

网友:
是一GHOST完就蓝屏?还是装系统时蓝屏?后者一般是硬盘模式或驱动问题

网友:
先看看硬盘.CPU 温度正常吗?

网友:
不好说啊!~换系统啊

网友:
这个一般来说还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