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F31a 花屏加焊显卡变成不触发。悲催有木有! 高手来

楼主(2012-07-06):
接客户机器 联想F31A 开机花屏 确认是显卡的问题,开单走人 拆机。。。去胶。。。。加焊。。。。冷却。。测芯片有无短路。。。上cpu 内存 。。。。开机。。悲催的来了  机器变成不触发了

待机0.008  测3V 5V没有

测6236  3.5V芯片各脚 电压 如下

1 ref----2.0V
3 VCC--5V
4 ONLDO----5V
5 RTC ----3.3V
6 VIN  -----19V
7 LDO ----5V
14 EN1-----5V
17 BST1----5V
19 VDD ---5V
24 BST2---5V
27 EN2---5V
32 REFIN2---5V

求高手 指教 为何 3 5v没有

ps:测量的这些数据的时候 显卡已经被我取下来了

想了好久 看了 好久  做显卡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动到哪里。如果非说有的话 就是加焊之前屈红胶的时候 有用手术刀去胶,拆下显卡后 有显卡周围有一些信号线给漏铜了 但是我想的是 哪怕是短了 也是显卡的线路 跟开不开机 应该没关系把?

网友:
重新 值珠。。。。试试

网友:
这个待机是有的

网友:
加焊  加好  重新做吧

网友:
目测LZ是悲了个催。DL1,DL2是否为高,如果为说明已经进入保护放电模式。

网友:
先测一下15脚和26脚

网友:
好好看看是不是做bga动到那了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没钱真痛苦!!!!

网友:
重新植锡,重做显卡

网友:
BST 5V不正常,升压没升起来而无法抬升15和26#的电压,0。008应该有待机电压的,你量下PQ30和PQ31 D及有没有电压和G及有没有电压

网友:
加焊短路了吧?

网友A:
有没有打一下3  5 伏的对地阻值啊

网友:
楼上几位的问题 已经在上表面补充 请高手继续指教

网友:
显卡是不是灌胶了,估计掉点了

网友B:
显卡木有焊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木有焊好吧

显卡已经取下来了,还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打一下3  5 伏的对地阻值啊

100多  正常的

网友:
显卡旁边的零件有木有BGA时弄歪了?

网友:
估计是显卡旁边的电容什么的歪了吧,要不就死显存短路了吧

网友:
取下显卡 在通电试试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那你就从因此故障开始啊  就把显卡拆下来  再量一下 有没有3 5V啊  。 是不是有线划断了

网友:
有没有短路啊   查一下哦

网友:
楼主测量的时候已经把显卡拆掉了,你们不要光赚分,即便是赚分也请你看完人家的帖子,这是一种尊重
6236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如果BST电路没有掉件或者电阻开路的坏,那么负载短路或者芯片本身损坏的可能想超大,还有一点不要忽视,3V5V电感对着的电容值得你换换试试,有些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方法屡试不爽,希望能帮到你,你知道吗赚这2分不容易啊

网友(点评):
think you 马上试试 就你说的有点意思 别的 都是让我取显卡 其实我早早就取了

网友:
条件都满足了   查下高低端管G极有无脉冲输出
不然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条件都有,还没3.5输出,那就可以确定是待机芯片坏了挖。

网友C:
哥们 再请教你一下,显卡如果说在取胶的时候有划破线(显卡周围的线) 会不会影响3.5v的出现呢

网友:
这个没有短路应该不影响,但显卡没有做好肯定会影响开机。慢慢一不着急。搞维修有时就得放放换个思路

网友:
没掉件的话就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 再请教你一下,显卡如果说在取胶的时候有划破线(显卡周围的线) 会不会影响3.5v的出现呢

很明确,不会

网友:
100多 不正常吧

网友:
这机器 0.008应该3 5V出来了啊.

网友:
工作电压都出来了  之前侧没测待机有 3   5没   看看哪里是不是短路了 仔细观察下  008待机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