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6100-430-A3代换成功

楼主(2012-07-06):
接一台HP主板MCP61PM-HM,故障网卡和集成桥都烧了个洞,手头没NF-6100-430-A3桥,找了个NF-6100-430-A2的,代换后开机测试OK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楼主图像让人不蛋定

网友:
这本来就是同一型号哦。

网友:
嗯,一般前面一样就能代换的,后面只是版本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版本的代号。不过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