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分区

楼主(2012-07-06):
一个西捷160G的硬盘,系统引导出现“NTDRL is missing”,本来是想重装下OS,在DOS下使用diskgen进行重新分区后,使用GHOST 工具只能看到C盘的信息,但是还原系统后会出现“Internal error 36000”,使用win pe 进入到桌面,用里面自带的工具diskgen无法分区和格式化,有时格式化成功后,diskgen里面还是显示未格式有,有时格式化途中diskgen就自动关闭了,使用LFORMAT进行低格但没有检测到硬盘。
  另外使用DISKGEN里的工具重建过MBR,GDISK /MBR也不行

网友:
干脆点 换.换一个不就OK了

网友:
有没有坏道。

网友:
硬盘有坏道且严重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不进PE,直接在外面使用快速分区。U盘不行就用碟片,一个个试

网友:
先查一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0磁道有坏区的话就有点麻烦!!

网友:
估计盘体出问题了  直接给客户更换吧  稳妥些

网友:
都不能过,难道BIOS坏了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哦

网友:
一个160G的硬盘不能分区,在DOS下和PE下利用DISKGEN都无法分区和格式化,但是可把整个硬盘作为分区可以分和格式化人,但是在PE不能打开“无法读取”。另在DISKGEN下看到的硬盘大小为149G,并且还可以看到硬盘里的内容,有的还可以恢复。但在GHOST和其他工具下面却是152G

网友:
找人重刷个固件试下

网友:
没有坏道?   用diskgen把起始分区屏蔽2个G试试?  话说以前有过这样的问题  好像是换了电路板好的   原因一直没搞懂

网友:
看下有没有坏道先把

网友:
应该是坏道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0磁道有坏区不能正确引导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见过。硬盘坏了!

网友:
换机器试试!

网友:
MHDD检测硬盘 有无坏道,严重的话建议换一个硬盘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维修才行

网友(点评):
如何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DM经典分区试一下 需要低格

网友(2012-09-20):
有质保,直接换。

网友:
mhdd擦除看看。或低格。

网友:
硬盘问题换之即可,妥妥的!

网友:
重新引导分区记录试试

网友A:
硬盘有坏道

网友(2013-03-21):
貌似的救的咯

网友:
有可能硬盘坏了,测一下硬盘

网友:
硬盘电路板有问题了 检查一下吧

网友:
先扫硬盘。。坏道应该不少了!

网友:
可以用DM10试试!

网友:
应该是有病毒吧,病毒不让修改MBR,怎样分区都不成的

网友(2013-04-27):
从建MBR,从新建一下分区

网友(2016-09-14):
低格下试试

网友:
坏道了吧 换吧硬盘不好修

网友(2017-01-05):
换个硬盘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