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不触发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7-06):
T61 不触发笔记本维修

今天接到一个T61,客户送来不开机,没有进水什么的人为原因,插电待机0.02,屏幕下面指示灯都不亮,待机想想应该好修,报价,留下,拆机!

  待机0.02的话,不算正常,T61的待机应该有0.05左右,糯板,目测没有水什么的。用万用表量量电感,保险,发现3V 5V 1.8V 1.5 都有了。无意中量到一个空位的保险,标F13,但是不导通,加一个保险,待机变成0.04了。,但是还是不开机。

好吧,老实查图纸,查时序,T61的机子,3V 5V 1.8V 1.5V 全部产生之后,U7的第五脚要发出一个mpwrg,
量一下,没有,既然电压全部产生,这个信号没有,这个信号有好几个芯片发出,有一路不正常,肯定要被拉低了。下面就是查那个拉低的了。图纸上直接搜索这个信号。

U61的第48脚也发出这个电压,

把这个引脚翘起来看看,果然,U7的第五角MPWRG正常了,上电已经可以到0.2了,
看来是U61没有产生MPWRG,查一下条件,62 63脚VCC 5m 已经有了,46脚PWRSHUTDOWN只有2.9,这个电压是有一个上拉3.3通过一个33K电阻过来的,2.9不正常,

既然是VCC3SW,那就随便拉一个过来,正好,第61脚就是VCC3SW,直接连接61和46脚,再把48脚装回去。上电,0.6,知道这个机子要接屏,跳变3次才亮,

接屏,第一次跳上去,掉了。等3次。OK  亮了。

到此,结束,顺便求分,希望能帮到大家一点,也希望大家能动动鼠标给一点分,

下面的回复全是一群没营养的话,要不就是学习了,要不就是我也要这样,要不就是路过,打酱油,都是坑爹回复,麻烦不要灌水行不

补充内容 (2012-7-16 17:16):
楼下的一群有疑问的.为什么61直接连46可以,请在问同样问题之前认真阅读什么叫上拉电压.什么是过孔断线/
再来说话是,免得让别人觉得你的智商不好

网友:
学习中,过来看看

IBM的机器。非常难修

网友A:
那是不是33K的上拉电阻有问题啊

网友B:
LZ只有2.9V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33K的上拉电阻有问题啊

那个电阻在背面,过孔过来的电压,IBM过孔断线很多的。就是上拉电压没有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只有2.9V的原因?

前面待机不正常还换过一个保险F13,接1.8V过孔,。空位的,标的保险,但是没有实际的保险,断开很常见.

网友:
机子修好了,稳定性是不是打折扣

同意楼主: 1.7 反对楼主: 5.0

网友:
这个对咱真得是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 又让我明白了一个问题

网友:
怎么上接电阻我不明白呀

网友:
哎这种板要花好多时间哦,现在就是没时间修这些故障了

网友:
大费周折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句话不像是维修人员说出的话。那你觉得要全部换主板才叫稳定?

都是能修好就了事的

网友:
学修本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连个加分的都没有,都这么吝啬

没有分就没有图纸,没有图纸就修不好机子,修不好就没有经验积累,..............

网友:
mpwrg信号时什么信号?麻烦懂的讲一下!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信号的作用是什么啊,由好几个芯片发出?

网友D:
T61单接外接不显楼主?

网友:
IBM的机器我们新手还是不碰的好

网友(点评):
不碰怎么学得会 得找机会多碰 要不然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T61单接外接不显楼主?

显示,你看清楼主说的话

网友:
说是在的 不喜欢修ibm的机器
待机都出那么多电压

网友:
IBM的机器还是要顺着时序找,什么时候能变成像楼主这样啊,学习中。。。。。。

网友:
     最好加个电阻、

网友:
基地也就停留在一群 学习了 这种水平了

学习了 无数个,加分的没有一个,全是灌水,打酱油

网友:
都是 学习了,一个有营养的都没有,永远都停在这个层面上的回复

网友:
现在回贴是这样的,高手看完不留名,小小白处于学习中抱着回复能加分只能回复此样字句,我现在也没怎么发贴了,昨天修好个机子相片都拍好了后来还是没有发,希望楼主不要认真噢,认真就输了~呵呵

网友:
为啥2.9v了,,楼主是不是应该修出来呢??? 。。。

网友:
修过个T60P 每次都是拆BIOS可以开机 关机就开不了

网友:
路过,把楼主的分享报走了。

网友:
这样拉VCC3SW,觉得会返修

网友:
,联想芯片旁边有个孔不通,就是3SW接的一个三十三K电阻

网友:
电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呀

网友:
-PWRSHUTDOWN信号会影响到MPWRG
搞不明白。我个人认为U61芯片正常后46脚是开路状态,为什么会影响MPWRG  ????????????

网友:
  呵呵  厉害呀  有图纸。。。

网友:
我试过一台KEYBOY的问题

网友:
那就麻烦你自己阅读一下什么叫上拉电压,起的什么作用,为什么需要上拉,自己查查

网友:
MPWRG学到了这个信号的意思,谢谢了

网友:
没查上拉电阻正常不正常

网友:
你的T61主板怎么和我的T61主板不一样啊,我查了下,我的T61的U7和U61引脚的数量就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  其实我也是这样 顺便打下酱油

网友:
xieyongyu -5 严禁灌水

网友:
本来不想说学习了之类的话,但看到LZ文章,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
     懂就简单,不懂就搞死人

网友:
你的积分够多了的 还需要吗? 思路不错 是学过的

网友:
学习了,我有台T41和这问题有点像,等下试试

网友:
IBM的机器还要多多研究,像LZ思路这么清晰

网友:
MPG是待机好信号吗,什么情况下发出

网友E:
有一点不太明白,既然3M,5M,1.8M都正常产生了,怎么能说PWRSHUTDOWN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点不太明白,既然3M,5M,1.8M都正常产生了,怎么能说PWRSHUTDOWN不正常???

麻烦自己动脑子想想,看清楚,这个不是没有出来,只是没有上拉电压,不稳定,自己搞清楚什么叫上拉电压再说话

网友:
IBM修的很少

网友:
思路很强.为什么不把损坏的零件找到换了

网友:
我的机器62.63没有3.3V怎么修.求解!!!!!!!!!!!!!!!!!!!!!!!!!!!!!

网友(2019-01-20):
机子修好了,稳定性是不是打折扣

网友:
这是高手,谢谢分享 看完您的帖子学习到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