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码在F5与F2跳来跳去

楼主(2012-07-06):
技嘉主板,开始一进windows进入画面,就自动掉电。进入BIOS,CUP温度达70~80多度。重新安装了一下CPU,开机CPU温度在40度左右正常使用。但关机后,重启就开不了,诊断卡显示F2、F5跳来跳去。
请各位帮忙!

网友:
技嘉主板先刷bios看看

网友:
换cpu试试,cPu没工作

网友:
有没有可能CPU座开焊了?

网友:
还有AMI的BIOS是由于显卡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是显卡(外置)坏了,更换了一个新显卡,就出现这些怪的现象。

查下pci-e电源是否不稳,显卡外接电源有没有插上,换别的显卡(不同厂家芯片的)试试看正不正常

网友B:
换CPU试一下,不行就在换个显卡,之后在刷刷BIOS...

网友C:
换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试试。。。。。。。。。。

换CPU,诊断代码过了F2,停在E1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试一下,不行就在换个显卡,之后在刷刷BIOS...

换了显卡、BIOS放电,还是不行。

网友:
还是先刷bios看看

网友:
由于还没有刷 BIOS设备,只好更换一个新主板。
感谢各位!

网友:
      我是酱油帝......

网友:
是不是座的问题,上次就搞过一个478座的问题,不过是他板弯了,一边高一边低,没办法在CPU低的一面掂了个铜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