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掉电而且不充电,但是把电池拿了就不掉

楼主(2012-07-06):
型号:SL410k
版号:广达GC2
问题:不定时掉电而且不充电,但是把电池拿了就不掉。
机器到手看到这个问题就害怕掉电,但是还好后来发现机器不充电,这个还好,心想估计就是充电电路问题了。
长话短说,既然机器不充电,那就先把充电修好在说,这个机器用的充电芯片是ISL88731这个芯片没有发现开启脚,
主要通过I2C总线与EC通信,(不知道说的是不是,希望高手指导)所以也不能判断是EC那边还是充电电路那里,后来一想可以进系统看呀,把电池拿了进系统,然后在把电池插上发现可以认到电池,说明电池跟ECI2C通信目前可以说是正常的,但是系统里没有提示正在充电,这个是个分水岭可以快速的判断EC还是充电电路当然不是绝对的,有时候也有特殊情况。
既然问题确定了就好测了,主要看看ACIN   MBATV  TEMP_MBAT还有就是I2C总线,测第一个ACIN只为0.18V就发现了问题,这个正常应该为3.3V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了,那就看看它是怎么产生的,
主要就是88731产生ACOK通过PQ4然后再通过PR20PR26分压得到,结果PR20阻止变成大。
机器也充电了,也没有掉电的情况了。

这个机器大家看上去很简单,就是ACIN问题,但是由于本人技术有限走了好多弯路,我也把弯路跟大家一起分享:
机器到手看不充电直接打开图纸没有发现充电芯片的开启脚就直接换了个可以了充了以为好了,装起来又不行,看来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后来进系统看看就像上面说的看有么有提示充电,发现没有就看看EC的条件,发现都“正常”这个正常都是被经验所害呀,以为机器能用也没有去测ACIN,心想机器都能正常使用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当然结果恰恰相反,还就是有ACIN引起,下面就把EC也换了,结果还是不行,BIOS也刷了也不行,最后才慢慢去测条件的,这个机器从昨晚修一直到今天早上才修好,问题很简单但走了很多弯路,希望本人引以为戒,也希望大家修机器还是要细心,有时候有经验当然好,不能被经验领着走。

网友:
这个电阻好像很容易坏,我前几天也遇到的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电阻易开路

同意楼主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技术还是挺好的

网友:
    电阻容易坏 这机器 通病

网友:
这类问题确实查ACIN是必须的,但是掉电的问题始终没有看出来为啥,即便是ACIN失效,那么切换到BAT模式应该不会掉电的吧,还有ACIN信号失效应该显示使用电池的,因为ACIN只有0.18V可以认为是完全无效的,个人意见。

网友:
呵呵,电池来的时候一点电都没有了呵呵,所以掉电,我想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A:
我想问下你哦, 那个ACOK是几负的哦?望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你哦, 那个ACOK是几负的哦?望回复

3.3v呀算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
ACOK 是多少V啊 ?

网友:
根据经验 像8724 8725上ACIN一般为2V

网友:
图纸上写着acin=17.5v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