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 黑屏无显 蓝灯常亮

楼主(2012-07-06):
客户拿来一台美格显示器。 有logo ,开关蓝灯一直亮 ,按开关没有反应。LOGO过后直接黑屏无显示。 把屏线拔了灯管有背光 求解。。。
黑屏

网友:
开关,驱动板,自己先查一下

网友:
接个通用版试试,驱动板的面大,刷下程序。

网友:
开关问题应该不大吧。我看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蓝灯无显,按开关不能关机,
先烧录FW吧

网友:
驱动板 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按键,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