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2不开机

楼主(2012-07-06):
电源板有电压输出, 判断是驱动板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量电压,刷程序,,你总要弄弄再说吧,表达全面一点,,

网友:
有人修过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吗

网友:
开关机时电源指示灯有变化吗

网友:
5V,12V输出有没有?

网友:
长城的网上有卖原装的驱动板

网友:
这个我换过,换了就好了,你有编程器也可以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