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戴尔N750P服务器电源

楼主(2012-07-06):
这种电源在网络上很少看到维修资料。
刚接手时表现为通电不启动(人为开机)偶尔能启动,一旦关机后再不能启动。测PFC电压360V认为正常(不知实际值,被误导),辅助电源5v,14V也很稳,启动时能听到缓冲继电器吸合释放,在1001DL的10脚能测到开机动作,但3脚无驱动脉冲输出;再查半桥推挽两个开关管和电阻电容二极管,严重正常,只能怀疑电源管理芯片1001DL有问题(1001DL很奇怪,竟然没有电流反馈度端,过流怎么保护)。换芯片,开机,还是原样,很失望,就暂时放一边。 第二天随意开机竟能正常启动,赶紧测一下相关电压,发现PFC电压是382V,茅塞顿开,再认真把1001DL周围的电路画下,确认自己的判断,故障原因就不说了,贴上图纸,留给大家思考。

三颗药~~~~

网友:
有毅力,很少人会干这样枯燥的事情。

网友:
这算什么啊,不是每个人都懂的,原因都不说,分就不加了

网友:
电源修的少,没看懂,楼主至少应该把原因说说吧

网友:
我已在图纸上标出PFC电压实际要达到395V,再看1001DL的11,13低于2.5V是要保护的,所以故障点应到PFC稳压取样点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