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A3上网本触发掉电

楼主(2012-07-06):
先怀疑是BIOS问题,在基地下了个BIOS刷上去问题一样,不知何从下手

网友:
掉电的问题应该是有短路或者缺电压才会掉电的。建议你查查电压是不是都产生了?

先看电压吧

网友:
我有台也一样,楼主修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