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液晶显示器发蓝,斜看颜色正常!求解!新手一起学习

楼主(2012-07-06):
康柏19“液晶显示器。
症状: 全屏颜色发蓝,发斜面看又颜色又正常。不是VGA。显卡问题。   测得AJD.3V。 ON/OFF 3V  两个5V   Sync  1.5V.  本人新手。 个人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 另外我知道的是ON/OFF应该是12V的吧。  我找了半天。 都没找到12伏。  请各位大师门指教一下是那里的问题。是驱动板吗? ! 在此小弟感谢了!

网友:
换块主板测试下就缩小范围了  另外开关电压一般是3.3v的开机几秒后就没了

网友:
是的。 不开开关的话。 这个3.3V是没有的。  另外开机过后。显示无信号连接的那个框颜色是正常的。

网友A:
12伏一般是给高压板供电用的,3伏左右是on/off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伏一般是给高压板供电用的,3伏左右是on/off的供电。

嗯。 谢谢!  这个现像有遇到过没。 你觉得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方便的话换根屏线,不行的话用通用板试试就可以定位问题所在了,电源问题也可以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调出菜单,看看系统复位后有没有好转,有时候就是数据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出菜单,看看系统复位后有没有好转,有时候就是数据出错。

恢复过的。 还是不行。 屏线换过。

网友:
恢复下出厂状态试试

网友B:
打一下RGB输入端的阻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一下RGB输入端的阻值看看

R  G  的阻值只有5了。 B的阻值有67.

网友:
终于修好了。RG对地短路,跑线路跑到一个排容击穿。把排容去掉没要了。 阻值上来了。颜色恢复 没有排容。 我也就没有安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在此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