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没有红色是怎么了?

楼主(2012-07-06):
CRT显示器没有红色是怎么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类的问题,换个VGA线就可以了。
不知楼主的行得通吗?

网友:
1、VGA信号线R色线断;2、尾板显像管座R引脚脱焊;;3、视放电路有故障;4、显像管R枪故障。

网友(点评):
还少一种,就是菜单设置引起的缺色。

网友:
CRT显示器少颜色最常见的是视放板IC虚焊

网友:
看一下菜单有没有缺色 有的话是尾板问题 没有的话是VGA线问题

网友:
1、信号线红色断 2、视放电路板虚焊 3、视放板电路故障

网友:
如果菜单也没红色。就测量红阴极的电压一般大于120v如果是测检查 vga线  红视放管或ic
开路或没工作(截止)

网友:
IC虚焊吧,要么就是局部坏。

网友:
应该是尾部视放块坏了或是虚汗吧!

网友:
先换VGA线试试 不行就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VGA线   再不然就是信号处理芯片

网友:
虚焊,线,菜单设置,显像管,显卡,都可能会,一样一样的来试吧,急不来的

网友: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vga插头的对地阻值若r,g,b的阻值相同就可以确定不是vga插头的问题。若其中红颜色r的阻值有问题就说明红线有问题啦,换个接头即可。

网友:
先查下,VGA红色对地阻值啊,

网友:
这三个对地阻值一般75欧左右